楼主(2016-10-10):
20161009现场报修我们使用的混合设备在放出粉料时设备会打嗝,到一定的时间会有停顿下。接到报修,查图纸,找到plc的信号输入点,到现在蹲点到打嗝时间发现PLC的X16信号有问题会有瞬时的消失,但是会恢复的。初步判断放料气缸的磁性开关故障(不解怎么坏了还会恢复的),临近下班汇报领导待明天抽时间修复,20161010早上准备好磁性开关、工具,继续道现场蹲点,蹲点到气缸看看信号会不会丢失想找原因,最后在放料的时候找到了信号丢失的原因,因为气缸的气管使用时间较长,老化造成了有一段有开裂,造成了气缸磁性开关在一定时间后信号的丢失。更换气管后故障消失,设备使用正常。

网友A:
这个故障找的很有代表性,很多机械问题都是反映到电气故障现象上

楼主:
确实这样啊。想不到是气管的问题,初步判断是还在想这个磁性开关牛啊生生死死的,还能自己恢复。

网友B:
找不到故障领导肯定怪电工。

网友C:
维修电工是全能型工种,

网友D:
楼主查故障很有耐心,电仪的故障有些事后看起来是小问题,可是真要找到故障点是要费不少功夫的。

网友E:
这种气管局部破损导致的气压不稳定,确实很少见~纯机械故障

网友F:
这个还是个软故障,一般开关不受外力也不会坏的

网友G:
楼主很细心,点赞

网友H:
不向我们没修好不准下班.

网友I:
这个应该是程序不是用的2位电磁阀而是3位电磁阀

网友J:
楼主工作很认真!值得学习.

网友K:
楼主一看就是老手

网友L:
漏气导致位置变化?

网友M:
我们这里也有过这种情况,有时气管被折弯了,导致气流不顺畅,影响动作

网友N:
搞电气的一般都是在帮搞机械的找故障

网友O:
真是这样的不管是机械还是电气出现问题都最后反应在电气上,电气的维修就得像急诊大夫一样判断出什么毛病归谁负责,电气维修不好干啊!

网友P:
非电气原因,表现为疑似电气故障的现象,值得注意。

网友Q:
气管老化破裂会有漏气声音吧?

楼主:
气管漏气确实是有声音的,但是现场的噪音加上只有在排出动作的时候气管才会有漏气,所以没有第一时间判断出来。

网友R:
气管长时间使用老化漏气(微漏)这种情况也碰到过!

网友S:
    现在大多数设备都是机电一体化的,机械方面的很多故障都会导致电气方面出现故障。因此在从事电气维修时,如果遇到了维修困境不妨转变一下思路,从机械方面着手查找故障原因也许电气方面的故障会迎刃而解。楼主的维修心得值得学习和借鉴。

网友T:
气压不够,气缸没到位?!

网友U:
这就要细心排查才能找到的故障了.

网友V:
故障点难找,需要细心发现

网友W:
引用 网友A:
这个故障找的很有代表性,很多机械问题都是反映到电气故障现象上
确实啊!电气找故障!机械修复。机械担功劳,电气担责任

网友X:
楼主很细心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