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最新研发生产的微型位移传感器,给大家亮个相哈

楼主(2016-10-10):
客户特别订做的,行程5MM.线性精度0.05%FS;最大误差100μm。
MPM绞接式磁致伸缩位移传感器,是两端固定安装的绞接运行方式,适用于有来回摆动的位置监测,对安装的对中性无任何要求。

网友A:
挺精致的

网友B:
看起可以.不知用起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D:
可以用来测量厚度

网友E:
5mm的行程?太短了。而且0.1mm误差,对满量程5mm来说,也不算精度太高吧?

网友F:
不错!这个价格如何啊?

网友G:
如果不说明,看这外形就是一气缸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客户特殊订制,测量的介质位移量比较小。尺子平均误差是25μm,测量数据靠近缓冲区时误差会变大,这个对于磁栅尺来说应该不错了,也满足客户的测控需求。

网友H:
光看照片似乎尺寸不小,放把尺子参考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这个是我们公司另外一个同事的单子,我们还没有产品实物图与尺寸图,并且图片也是经过美工处理的,图片放大了,实物测杆不可能很长的

网友E:
回复 楼主:
哦,这样呀。那还可以。25微米的绝对误差,对于5毫米满量程而言,引用误差是0.5%。这个指标还是可以的。够厉害。

网友I:
引用 网友E:
5mm的行程?太短了。而且0.1mm误差,对满量程5mm来说,也不算精度太高吧?
这个长度应该采用磁滞涡流测量,人家基恩士的测量精度2μm,总测量20mm

网友H:
回复 网友I:
可能是客户就要求结构的,非接触的很多,价格不一定接受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这个型号是特殊定制的,不属于常规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I:
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我公司也有用于微型位移测量的产品没有选择。是客户特殊定制的,应该是安装场合限制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们特殊定制的客户很多都是要国内替代产品的,要降低成本

网友J:
特别定制的吧,多少钱?

楼主:
回复 网友I:
主要技术性能指标
★ 供电电压: +24VDC
★ 输出形式/模拟信号:0?20mADC、4?20mADC、0?5VDC、1?5VDC、0?10VDC   数字信号:RS485
协议: MODBUS、FRDGL
★ 负载能力:     电压信号输出负载≥4KΩ  电流信号输出负载≤500Ω
★ 非线性误差:   ±0.05%FS
★ 重复性误差:    优于0.005%FS
★ 分辨率:        优于0.005%FS
★ 迟滞 :         优于0.002%FS
★ 工作温度:      -25?+70℃
★ 测杆材料:      0Cr18Ni9(304)316不锈钢(特殊定制)
★ 电子仓外壳材料:0Cr18Ni9(304)316不锈钢(特殊定制)
★ 引线方式:      PVC屏蔽电缆线(默认长度:1m,也可根据用户要求提供)
★ 外壳防护等级:  IP67
这个是产品的性能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J:
这个不属于常规型号,我们没有现成报价表的,是业务员与客户谈的价格,再经公司审批才能生产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型号是特殊定制的,不属于常规型号
型号不常规,使用场合也许可以用成品解决,二端的铰链弄不好误差就有了
当然除了技术问题还有利益,非标利润高
能给个外形尺寸否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这个还真没有。定制产品尺寸图只有当事业务员与客户留存,技术部备案。我只有通用款的尺寸图。还有产品设计绞接,一是为了满足客户的安装需要,二是绞接有自动对中的作用,能解决测量过程中微小的倾斜,是为保护传感器,保证测量精度设计的。至于产品的定价,常规型号量程越小价格越低,定制产品价格需要稍有上调,但是不可能偏离常规产品价格太多,不可能漫天要价的。并且最后价格必须上报公司,公司财务备案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I:
是呀,在基础学科的应用技术方面,我们要做的事太多了。

网友K:
5mm精度0.1mm,不够好

网友I:
实际上:目前稍微好一点的测量表计,精度最起码都是0.01%,误差最起码不能大于1/3000 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I:
高精度的仪器仪表确实很多,不过低精度的更多啊,要不然那里来那么多公司与订单。并且不同原理的测量仪器适用的范围也可能不相同,价格更是天壤之别。我们只能保证在同行业里面我们的产品还是比较先进,至于其他的的个人感觉没有太多可比性呀。

网友L:
乍一看还真看成电缸了,从电气参数来看就国内来说还是不错了。

网友M:
好用够用就好!支持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M:
是的,如果客户需要小量程精确测量,我们不可能优先推荐这款的,首推的是涡流传感器和差动传感器,这两款精度与分辨率要高很多,但是使用环境还是有限制的,不可能所有场合都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