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

楼主(2016-10-10):
请教各位,汇川MD380的变频器性能,和稳定性怎么样啊

网友A:
变频器的稳定性和安装环境及维护有很大的关系,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B:
变频器没有必要说进口就是最好: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

网友C:
我只能告诉你这个牌子在塑料行业用量相当大,从传动到控制都有

网友D:
关键是合理使用,正确使用。变频器的功能满足要求。性能满足要求。这就可以了。当然,这个也像购买家用商品,自己有一个选择和比较。喜欢的就好。

网友E:
我在上一家单位有两台螺杆空压机用的是这个,还不错,就是有一台一直报模块过热,后来拆开发现时扇叶掉了两个,应该不是质量问题,可能是极寒地区的原因吧。

网友F:
呵呵;
适合你的需求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