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0):
想互动下电缆线的邻近效应和肌肤效应有什么区别~

网友A:
电缆没有“肌肤效应”只有“趋肤效应”,“趋肤效应”那个指的是交流电流在导线最外层电流密度大中心电流密度最小;
相邻电缆通电时产生磁场导致相斥或者相吸..........

网友B:
集肤效应定义:

金属材料(或零件)放入感应线圈后,材料内产生的感应电流只分布于材料表面的现象称为集肤效应。
集肤效应的效果与感应线圈中电流的频率有关,频率越高,集肤层越薄。
集肤效应感应加热表面淬火工艺的加热原理。

网友B:
上述都是百度来的。由此,集肤效应和邻近效应都是与电磁厂有关的物理现象。做系统的时候包括安装和布线,都要注意电子元器件的安装距离,导线的布线距离包括同沟同槽的电缆分布。

网友C:
临近效应是相互,集肤效应是自身。

网友D:
应该是集肤效应,一字之差,我都差点不知道。

网友A:
通常50Hz不需要考虑那么多,顶多考虑涡流效应即可!

网友E:
该是应该参考标准规范(如《GB50217-2007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来选型、布线。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头一次听说临近效应,又向大版主学习了

网友B:
嗯,5楼概括精辟。

楼主:
谢谢大家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