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0):
听一朋友说他们机房不是安装普通漏电保护器,而是做“微漏保护”。
但他也说不清楚“微漏保护”是什么,好像是漏电未达到
能电人的电流的前提下,不轻易断电保护,否则会比较
容易影响服务器供电。

请问“微漏保护”是指什么?怎么做?

网友A:
机房都是UPS供电,而且服务器都是双电源供电

网友B:
让你朋友发个图片我们来看看!
是不是  微型漏电保护开关  被人简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他那机房管得比较严,暂时拿不出照片。
机房有UPS的。大家是怎么做漏电保护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他那机房管得比较严,暂时拿不出照片。
机房有UPS的。大家是怎么做漏电保护的?
机房的供电不能使用漏电断路器,否者当跳闸之后,服务器非法关机会导致硬盘损坏和系统崩溃,这样会因小失大,丢西瓜捡芝麻,损失惨重。

一般的机房供电,直接使用不带漏电电流检测功能的微型断路器即可,简称微断。

网友D:
回复 网友C:
赞同这个说法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4楼给我方向。我去确认一下是不是就是微型断路器。

网友E:
可以看看开关的型号等,以判别是什么开关。

楼主:
照片来了,大家帮看看这是什么?

网友F:
回复 楼主:
照片看不清楚呢,应该是小型断路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