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dbus TCP,满脑雾水

楼主(2016-10-10):
我们公司在做的一个项目,暖通方面的。新盖的小区,每户装一台S7-200smartPLC,控制房间的空调风机,水机,排风机等设备。一共大概500户,也就是500台PLC。要用一个上位机与500台PLC通讯,监测每户运行状况,后期还要开发手机APP远程操控空调系统运行。Modbus RTU只能支持32台从站,没采用这种方法,采用的是用一个DTU把Modbus RTU转换成Modbus TCP,与上位机连接。Modbus TCP就支持那么多的从站吗?还有为什么不用SMart PLC的以太网口呢?求哪位高手给解答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是啊,为什么不用以态网口呢?

网友B:
modbus是一主多从通讯,到这么多从站的情况,通讯时间要多长?
可以采用通讯管理机,要么就用PLC分层通讯管理,假设一个PLC作为主站,挂20个PLC从站,这个PLC主站同时作为上一级的从站,需要25个通讯转接PLC,只是假设,不一定恰当。

网友C:
Smart 200PLC自身带的以太网口目前不支持MODBUS TCP

网友D:
有个建议:
使用1台主机MODBUS通讯读写32台从站的方案
那么500/32≈16台主机
这16台主机通过TCP传输到上位机
这样,通讯速率上绝对保障了,也支持了那么多从站

网友E:
都有现成的产品,没有必要自己开发app了。可以交流下

网友F:
为什么不用OPC呢

网友G:
其实我想说,哪怕你想用smart也不支持modbus tcp通讯。我指自带的那个网口。

网友H:
Smart 200那个以太网口不支持MODBUS TCP协议,自带的RS485口支持MODBUS RTU,可以加转换器转成MODBUS TC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