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0):
ABB变频器 ACS510 5.5KW,额定电流11.9A,用的IGBT模块是15A的,厉害...(余量很小啦,想必保护必须得到位,不然很容易over)整流部分坏了,准备换一个模块。另有几个10K贴片电阻坏了。变频器驱动用314小体积光耦,IGBT驱动部分供电为“自举”供电。

网友A:
ABB就这吊样,尤其是ACS510系列,设计者好像是信心十足的样子。实际上呢,质量也真的一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BB就这吊样,尤其是ACS510系列,设计者好像是信心十足的样子。实际上呢,质量也真的一般。
我用着感觉还可以,我用的大部分都是ACS510的

网友C:
好小,国产小牌子用的是40A的

楼主:
ACS510变频器控制板做的还是不错的,适合工程应用,给定/反馈的模拟量输入输出比较准,线性度好。
很多国产模拟量控制,线性度不好。

网友D:
请问楼主:那两个烧坏的10K电阻是起什么作用的?为什么会烧坏?还烧没烧坏其它相关元件?

网友E:
外国的和尚会念经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是电压检测的,直流母线电压有无。P+,N-经3个10K电阻进光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ACS510系列,匹配风机水泵类负载,同国产变频器P型机。国产5.5P的机器应该用20,25A的IGB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