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0):
今天折腾一天,就是找不到输入电压怎么异常了。
最后查明一台变频器拖的电机有问题,只要这台电机一运行,其他变频器,伺服器就报输入电压异常。

网友A:
电压底吗?

网友B:
是共直流母线系统吗?还是单机传动?各是个嘛?

网友C:
估计是干扰吧

网友D:
什么型号变频器?测电源电压有没有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D:
a深圳易驱3100,松下a5,测量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