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0):
请教大师们,一台三菱FX3GA晶体管型的PLC控制二台三菱JE系列伺服电机同步运行,精度不是很高,用一路脉冲带二台伺服;或用Y0带一台,Y1带另外一台,电子齿轮比、速度等参数设的一样,可以吗?谢谢
是一个3米宽的平台,两边各自靠伺服电机、经减速机和丝杠传动,同步上升和下降,所以有2台伺服电机,二台减速机,二根丝杠。在一边有上下限位开关,碰上下限位开关,同时停止。另外一边没有安装限位开关。

网友A:
FX3GA没有同步功能,只能两个指令同时执行。
如果想好些,可以用FX5U,可以利用这个直线插补指令,一个指令同时启动两个轴。

网友B:
不要用一路脉冲带二套伺服这种用法;

网友C:
建议用一台伺服电机,通过过桥轴驱动2边同时运转

网友D:
你这是典型的龙门同步控制!

网友E:
40点以上的3GA本体可以支持3轴

网友F:
并不建议这样一个路脉冲驱动两个的搞法。。

网友G:
建议使用脉冲分频器

网友H:
还没这样用过,市场上好像有一种同步控制器卖。

网友I(2018-01-21):
请问各位师傅,我一台三菱plc.3u控制两台伺服电机和一台步进电机,共用一个24v开关电源,只要伺服电机动作,步进电机就会失步,伺服电机不动作,步进电机不会失步,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