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电路

楼主(2016-10-10):
变频器能接点动和反转运行控制电路吗,那位师傅能提供线路草图来

网友A:
不同品牌的变频器,形式都不一样,端子输入也不同。但点动和反转功能基本都是大家的标配。

网友B:
看看说明书,上面应该都有举例

网友C:
多数变频器都有这两个功能

网友D:
说明书上面应该有

网友E:
变频器是说明书一大把,。看手册就可以了,对应的都有参数的功能

网友F:
呵呵;连变频器都没定下来,说了也没用;

网友G:
有的变频器叫点动,有的叫寸动,至于运转方向切换那是最最基本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