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0):
原来的9针单色(绿色)显示屏坏了,想换成15针的VGA显示器?可行吗?
图中是什么工控机来的,接好多伺服。。。。。。

网友A:
专用的运动控制器!
至于替换,需要查看相应针脚信号

网友B:
9针是定制的显示信号接口,不能通用15针的VGA信号。
联系设备制造商解决显示屏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来的9针单色(绿色)显示屏坏了,想换成15针的VGA显示器?可行吗?
图中是什么工控机来的,接好多伺服。。。。。。
这应该不能算作工控机,工控机是类似于家用电脑主机一样,有电源,有主板,主板有扩展插槽,主板上有内存条有硬盘。
你这个只能是算作定制的嵌入式控制系统,就像单片机控制板一样的,专机专属。

网友C:
这个插头够多,控制的东西也不简单吧

网友D:
这要是焊线插头DB9麻烦呀。。幸好不是DDK

网友E:
可以,前提是你得找到对应的插脚来改造连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前提是你得找到对应的插脚来改造连接线
可以说下大概的思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前提是你得找到对应的插脚来改造连接线
可以说下大概的思路。。。
请对照下面的VGA的接线端口的针脚功能定义图,自行研制出相关的信号转换电路板:

网友F:
又学了好多知识,真谢谢各位大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前提是你得找到对应的插脚来改造连接线
可以说下大概的思路。。。
请对照下面的VGA的接线端口的针脚功能定义图,自行研制出相关的信号转换电路板:
非常感谢,感谢论坛的各位大神,问题已经解决了,用上了V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