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手动给子程序中的符号定义局部变时地址?

楼主(2016-10-10):
写好下图中子程序后, 给局部存储器定义符号时, 子程序中的 最小数是存在 LD20 中的, 最大数是存在 LD24 中的, 可是软件自动分配为 LD1 和 LD5 了, 这个能不能强制定义为 LD20 和 LD24, 难道非要将程序中的 LD20 和 LD24 手动改为 LD1 和 LD5 ?

网友A:
为什么要这么用,如杲非这烊用就不定义这两临时变量,直接使用地址

网友B:
形参地址只能自动分配,如要要用实参,可以选IN/OUT类型,外部指定即可,无需传送指令
+5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改过来了, 编译出错??

楼主:
回复 网友B:
改过来后, 编译出错, 麻烦版主帮我看看, 谢谢.

网友C:
MOV_R的OUT输出类型为REAL,你接个DWORD干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高手回答就是一针见血啊, 我基础不牢, 前面学过了, 后面忘了, 和三菱搞混了, 32位双字浮点数, 完全忘了西门子还有个REAL..... 谢谢了.

网友A:
数据类型不对

网友D:
yong用绝对地址传一下不就可以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