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 软件提示这个

楼主(2016-10-11):
几天前还用了
把AX NF ZZ文件夹下面的文件都删除了,重新安装授权也不行。需要重新安装软件或者系统了?

网友A:
有几个分区,就有几个这个目录………………

网友B:
还是授权问题。

网友C:
是不是授权还没加载上。不行就重新装呗

网友D:
还是授权的问题,以前出现这种情况各种方法都不行,最后是重装系统,重装软件,然后把里面的授权全部安装

网友E:
授权问题!
重新安装授权!

网友F:
看下授权服务器启动没

网友G:
没其他更好的办法,这样的状况最好还是重装系统再安装一次,我的XP系统也试过这样的状况

楼主:
授权安装了多次了,没用

网友H:
如果碰到软件问题而你还真的不懂或者搞不定的话,直接重新装系统吧,如果可以的话整个硬盘格掉恢复出厂。

网友I:
用最新的授权

楼主:
回复 网友I:
哪个算是最新的授权

网友J:
授权问题,要重新授权

网友I:
留个邮箱我给你给软件

楼主:
当天的时候是怎么也不好。
授权删除了重新安装了多次也不行。
今天又能打开了。比较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