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1200通过modbusRTU与步科触摸屏通讯问题

楼主(2016-10-11):
在EV5000软件里面组态是触摸屏与modbusRTU连接,在按钮和灯选择地址时,没有M、I、Q等等地址,我应该怎么读取PLC里面的地址呢?求老师们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选下面的1X 或是 0X
因为你是选的MODBUS RTU设备,所以,不是直接对应S7-1200的M、I、Q
而是对应 M、I、Q 的通讯地址

网友B:
没有搞清楚modbus的地址定义

楼主:
回复 网友A:
I.Q.M的modbus通讯地址需要在PLC里面写程序映射,还是可以直接读取?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没玩过这东西,突然来个modbusRTU通讯,两眼一抹黑。触摸屏里面的0X和1X来读PLC里面的I,Q,M地址吗?如果是的,需要在PLC里面写程序映射上来吗,还是可以有协议表直接读取?

网友A:
回复 楼主:
调用一个库文件,然后I Q M的地址好像就是固定的了,我做过MODBUS TCP的,就是这样
MODBUS RTU没做过,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是要调用两个块,一个modbus的启动快,一个master主站块,一个slave从站块,这个是两个1200之间通讯需要这样设置,不知道触摸屏是不是一个原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是要调用两个块,一个modbus的启动快,一个master主站块,一个slave从站块,这个是两个1200之间通讯需要这样设置,不知道触摸屏是不是一个原理。
是,调用从站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就只从站块里面需要建立新的DB块来寄存地址,这个不太明白怎么弄。

网友C:
0x对应的是数字量输出,对应的是Q区,如Q0.2
1x对应的是数字量输入,对应的I区,如I0.0
3x对应的是模拟量输入,对应的AIW区,如AIW0
4x对应的是内部寄存器,V区,如VW0

网友D:
1200用modbus tcp不是更好  难道你的屏没有网口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用网口当然最好,但是我这个无线通讯的玩意儿非要通过485的modbusRTU。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一下下位机里面需要调用modbus的通讯从站块吗,还是直接通过协议地址直接读?

网友D:
下位机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