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1):
一台欧瑞E1000-0015T3变频器烧坏,检查为模块内部整流全桥烧毁,用外接三相整流桥接上后,出现“Err3”代码,查产品手册无此代码,网上搜集说是“电流故障”四个字,怎样维修?

网友A:
更换变频器

网友B:
CPU板可能坏了。

网友C:
电流采样芯片可能坏了,你尝试换一下新的看看

网友D(2017-07-10):
换掉开关电源部分的电容,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就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E:
我的说明书上有唉。。。

网友F:
刚修了一个,37kw的,上电报err3,sc=0.8v左右,正常=5v ,厚膜保护输出光耦坏一只,更换后正常。
估计厚膜保护信号,运行前报ERR3,运行中报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