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1):
一直参考XVY-EV的手册额,结果面板总不显示调试菜单,才想到,是不是型号版本不一样啊!
谢谢了!

网友A:
楼主这个问题发了好几个贴了,请问前面提到的故障报警排除了没有

楼主:
没有排除。换了个另外一种面板(据说是这个XVY10306原带的),结果,limit灯不亮了,alarm灯开始闪亮了,其它报警代码A07、A18、A29一切如故,面板照样调不出来菜单。
A07故障是电机温度超限,还没有找到故障点。

楼主:
我总认为,即使有故障报警,也不应该调不出来面板调试菜单。这里面一定还有其他蹊跷。

楼主:
用2种面板试过,用一个显示limit闪亮,用另一个alarm闪亮。除此之外,显示一样,故障代码一样,调试菜单一样没有显示。

楼主:
手册没有,操作参见: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313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