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1):
请问各位大神,目前我用上位机中的程序连接Q06UDEH时产生了41AC报警,请问如何解决呢?

这个是提示的解决办法:
·无法进行对象设备的生存确认。

·切断了与对象设备的TCP连接。(诊断中显示连接中)

·切断了在Fullpassive侧的检查中拒绝通信的TCP连接。(我使用的是unpassive)

楼主:
如果选用外置式网络模块QJ71E71-100的话如果勾选下面的选项,是否就不会发生以上的报警呢?

网友A:
当一般程序搞定没问题时,通讯程序是值得去学习的。

楼主:
C#的程序是卡在了这一步,就一直没有反应了,还请大家多多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