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1):
组态王连接本机上的SQL数据库很好连。现在要求连接另外一台计算机(服务器)上的数据库,在同一个局域网内,可以直接连吗?
打开SQL首先弹出的对话框是选择服务器的,我想是不是需要在装有组态王的电脑上(上位机)也装一个SQL,用上位机的SQL去连接服务器上的SQL然后组态王和上位机上的SQL连上就行吗?
还是直接用组态王搜索局域网里的数据源,直接去连接服务器上的数据库?
可能我说的不清楚,也就是说有两台电脑,一台装组态王,另外一台装SQL数据库,这两台电脑处在同一局域网,如果建立组态王与数据库的连接是直接连还是需要在装有组态王的电脑上也装SQL,用SQL作为中介去连接服务器的SQL.

网友A(2017-05-01):
我也有同样的疑问,在同个局域网内一台装server2008数据库,另台装组态王,ODBC数据源连接测试也正常,运行组态王时,系统弹出连接窗口,输入登录名称和密码后也正常,信息窗指示数据库已连接,查询数据也有,但添加记录时SQLERROR,似乎能读取不能写入。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