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1):
电流互感器一端要接地,我看很多配电柜的互感器接地就接在了配电柜的外壳上了,然后配电柜的外壳就用镙栓打在地上固定了,这样的接地效果好吗,需要单独的做个接地体然后拉线接到接地体上吗?大家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A:
我这互感器接壳之后,外壳接地

网友B:
要接个地线好一点

网友C:
接在门上那种是不标准的危险接法,搞不好会电死人

网友D:
用到互感器的是一次线吧。

网友E:
配电柜一般都是和接地连的,互感器接地端与配电柜连接也就是接地了,但是如果配电柜接地做的不好就另算了。

网友F:
顶楼说的,应当是接在柜体上,而不是门上;
其接地,应与供电系统的保护一致。

网友G:
如果柜体没有接地线,互感器一端直接接在柜体上很危险的。如果没有接地线应该和零线接在一起……

网友H:
我们电柜的接地还是做到位了的!

网友I:
现在配电柜不都是三相五线制吗?难道没按标准做?

网友J:
即使柜体接地了电流互感器接地线也不应该接在上面,而应该接在地线排上。

网友K:
现在工厂不都是五线制供电的吗,应该有专路地线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G:
如果柜体没有接地线,互感器一端直接接在柜体上很危险的。如果没有接地线应该和零线接在一起……

柜体没有接地的控制柜敢用吗?

网友M:
都是接柜体上边的多。

网友N:
配电柜都要做接地处理的,不然这个配电柜是不合格的!

网友O:
规定是直接接接地,不允许有过渡的。

网友P:
没有接地排的吗?

网友Q:
一般接配电柜地线端就行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N:
配电柜都要做接地处理的,不然这个配电柜是不合格的!
那些小工厂的配电柜没有接地线多了去了……我知道这样不规范,而实际上这样的现象确实存在……

网友R:
应该接到地线上,但好多都是图省事,直接接到柜子外壳上了

网友S:
感觉低压问题不大,高压的一定要做好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