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 7520故障

楼主(2016-10-11):
ACS800 30KW上电报CH2 COM LOSS(7520),查说明书没有这个故障代码,不知原因,求大师指点一下如何改参数屏蔽?谢谢!

网友A:
串行接口2故障  主站和逆变器控制单元之间的CH2通讯错误

网友B:
菜单能不能进去?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进菜单,可改参数,但不知改哪个,求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