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模拟问题

楼主(2016-10-11):
以前连了三菱的PLC,通信一切正常,现在没有PLC,在线模拟时出现以上画面,如何解决?

网友A:
这个问题有很多原因
和其他软件不兼容导致
好些都是重装系统才能搞定!
有些管理员身份  键入netsh winsock reset,然后Enterr。重启就OK了

网友B:
这说明编程软件与模拟器没有正确通讯!

网友C:
有可能是型号不对

网友D:
换条电缆试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换条电缆试一下;

模拟器换条电缆?要么换块电路板……

网友F:
COM口没设好

网友E:
在 cmd命令里输入 Netsh winsock reset 命令就可以,前提一定要在administrator用户下才可以。

网友G:
用GXWORK自带模拟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用GXWORK自带模拟

楼主的贴图已经说明了其已经知道你回帖的内容,问题在于其模拟器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I:
电脑系统是win10的吗?
以前用过,改回win7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电脑系统是win10的吗?
以前用过,改回win7了

和Win10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J:
这个我好像遇到过,忘记怎么解决的了,那是使用GX Developer

网友K:
重装GX works2

网友I:
回复 网友H:
怎么连接上plc。。。我的连不上,com口驱动显示正常

楼主:
一直用win8系统,连plc一切正常,上传下载调试都没有问题,但是连plc过后拔掉plc的编程电缆再在编程软件上模拟仿真出现以上画面,模拟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