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5瞎修

楼主(2016-10-11):
iG5上电显示----,上20V低压调整时5V不稳,周围查遍,无问题,换K2225,正常。场管性能变差?
后加380V,运行显示正常,无输出。测驱动光耦315,内部发光二极管有一路断(315是双光耦),找了一千刚好也断一路的,凑合成一个。上电运行正常。

网友A:
楼主厉害!居然搞了个骑马式的光耦!

网友B:
传说中狗仔式维修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办法,要的急。用703硅橡胶整体封了下,下午已上设备。

网友B:
回复 楼主:
嘘 — 宝典里没有的

网友C:
小功率机器,修好能用就行。再坏就该换新的了。

网友D:
勤俭节约,值得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