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1):
前段时间做了一台板材的码垛机,Z轴使用了台达的B2系列伺服,在PLC控制方面,由于每码垛一块板材,Z轴的下降距离就会减少一定量,所以无法使用PLSR这个带加减速的指令,我用了(PLSY 频率 K0 Y0)这样来控制伺服,问题就来了,每次碰到下降压缩到位行程开关后,我就直接断开PLSY,电机就马上停止,冲击比较大,这样对机械部分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请问怎样才能在碰到到位感应后让电机进行减速停车?是不是要用速度模式?还是有其他的指令可以达到这个要求?各位老师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你的板材厚度一定,建议用DRVA来做,这样只需要上面原点信号即可

网友B:
相对定位可行否 还是乱走没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板材有好几种,厚度有7mm到12mm都有,比较棘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觉Z轴方向只要解决停车冲击问题就行,不用考虑定位精度,但就是不知道要怎么做才能在碰到停车信号后再减速停车

网友C:
调一下刚性,增益调一下

网友D:
用的什么PLC,是否有中断定长指令,可以用这个指令试试

网友A:
是乱叠还有每次只是一种规格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每一次只是一种规格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用的是台达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刚性和增益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每一次只是一种规格
通过触摸屏设定规格即可,程序按照触摸屏设定发送脉冲

网友E:
前面再装一个感应器 过了这个感应器后就用慢速下降 到限位后就停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