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1):
10V,FM,VI端子功能?操作手册中无FM端子说明,纳闷。求助

网友A:
量下10V与FM之间是不是有10V的电压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10V对V1有10V电压,FM对V1也有10V电压,10V与FM间无电压。

网友B:
10V是内部提供的电位器电源,vi是模拟量输入,FM是接监控仪表的吧,手头没手册,大概是这样

网友C:
说明书上有,FM多功能可编程模拟电压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像ACM=D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