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1):
  我在电脑上安装step7 V5.5和仿真软件,然后试着硬件组态,点击完“保存与编译”,再点击“下载到模块”时,就出现不能现场通讯的错误。我便对PG/PC接口进行设置,选择PC adapter(MPI),点击该属性时,就出现如图所示的两个问题:1是弹出对话框“你的PG/PC没有适合本地连接用于操作设备”;2是在属性PC Adapter对话框中“连接到为 None”而是“com1”.请问该问题时由于系统安装未成功所导致的吗?还是其他原因所致??
   恳请各位老师给予指点一下。我的联系qq:412724014

网友A:
一般是系统问题

楼主:
我都重装了很多次系统了,装过win7的64位,还装过32位的,为什么都不行呢?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B:
西门子软件对操作系统要求很严,最好是纯净系统,GHOST系统总是出现各种问题

网友C:
首先在适配器选项中要能看到您的这条电缆,如看不到就是编程电缆的驱动没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