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2):
海泰克PWS1711STN触摸屏用10年多了,现在开机报警及屏闪是什么回事,有可以解决这个现象吗!等我可以读取里面的内容!

网友A:
检测触摸屏电源看是否正常,屏闪主要看屏幕驱动电路

网友A:
刚刚说的电源是触摸屏内部电源模块的输出5V、12V或者24V电源等而不是进线电源

网友B:
1、送修。不要指望售后服务了,直接找一间修理铺解决故障。
2、根据设备生产流程或者PLC程序,购买新款的触摸屏,并重新编制触摸屏画面程序。这是一个完整的非标自动化项目,连硬件费用估计要几千块钱。跟领导汇报并申请一下费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触摸屏电源看是否正常,屏闪主要看屏幕驱动电路
能够具体些吗!

网友C:
具体要检测才知道
二手的PWS1711我这里还有一块

网友D:
拍张图传上来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拍张图传上来看下;

网友E:
看看电池是否有问题

网友F:
1711的屏程序可以上载然后下载到同型号的屏中,不能进行编辑

这种屏早就停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电池是否有问题
这个屏好像没有电池的

网友E:
回复 楼主:
电池电量不足会报警

网友C:
能读出程序的时候还是尽量读个做个备份。
写到相同型号的里面还是比较省事的。

网友D:
不能正常显示直接送专业维修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