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学习

楼主(2016-10-12):
保持继电器在plc中怎么试用,求梯形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保持继电器在plc中怎么试用,求梯形图
断电保持型继电器?什么品牌和型号的可编程PLC控制器?

网友B:
保持型就是在PLC断电后PLC保持断电前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保持继电器在plc中怎么试用,求梯形图
断电保持型继电器?什么品牌和型号的可编程PLC控制器?
欧姆龙cpm1a

网友C:
不了解欧姆龙;
可以编程试验,或按2楼理解(断电后,再送电运行,未重写则保持原有状态)。

网友D:
写好程序,运行使继电器动作,然后断电再上电就能试出来了

网友E:
呵呵;就是断电后能保存状态,其它与普通的中间继电器功能相同;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呵呵;就是断电后能保存状态,其它与普通的中间继电器功能相同;

对头  ,版主所言极是

网友G:
和普通一样用,只是断电后还能把持之前状态

网友H:
hr0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