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2):
施耐德ATV71变频器报偶尔INF3!动动内部S100/40P排线就好怎么弄?加导电膏会不会管用?

网友A:
排线可能没有压接好,拆开压板压一压。

网友B:
可以试验一下,可能暂时管用,但不长久,要想彻底解决问题最好找出造成报故障的端子,从外部引线的方法处理。当然如果能找到端子或排线,将其全部更换就更好了,问题是你觉得值得花这点费用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