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对有奖!!!

楼主(2016-10-12):
谢谢各位大神了。。。。

楼主:
这是神马情况啊!

网友A:
是不是服务里边的Automation服务没有自动启动?看一下

网友B:
没有装好授权管量软件

网友C:
楼主这是破解版软件?

网友D:
没有安装授权软件吧

网友E:
应该是授权问题。

网友F:
你是不是优化电脑启动项了?

网友G:
最麻烦就这个,最快捷的就是重装系统后重装,其他修改注册表等办法不一定 有效

网友H:
这个删注册表最快!
但是比较麻烦
要是电脑里面没什么软件还是重装系统比较好!

网友I:
备份你的C盘电脑资料,重装系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