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2):
求助 Q64AD 智能模拟输入模块(4~20MA信号) 两线制信号怎样实现? 我在回路里串了24V进去 在另一侧用信号发射器给了一个无缘的8MA信号 但测量的值是满量程的。。。

楼主:
求助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A:
如果不接电源,单独放8mA的信号就去,能不能读到不同的数据?

网友B:
你的测量通道是电压还是电流?看一下参数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