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2):
各位老师好:

   请教下各位老师。我用USB转串口,加上CPM1A的适配器,是否可以连接CPM1A的PLC单元。我自动搜索就是搜不到(用的是绿联的USB转串口,端口号也已经确定了),我的软件版本号为CX-Programmer 9.54,这个版本可以么?(我在新建的时候是可以选择这个CPM1A的PLC主机)但就是连不上,请教老师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么。

网友A:
你的通讯端口选择对了吗?

网友B:
CPM1-CIF01的原装适配器?

楼主:
先感谢各位老师。
端口确认过了。适配器是原装的侧面都是OMRON的商标。
上面有个拨动开关,打在HOST的档位上了。
但就是连不上。我以前用其他的U口转串口可以连上,但是这次换了颗绿联的线驱动程序是2303,就是连不上了。
求教各位老师,还有需要注意的么。

网友B:
如果你是用USB转出的COM口直接插在CIF01上面,那能连上就不正常了;

网友C:
将你的USB转串口连接其余PLC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老师,为啥。
我看手册上是说这样连接啊。。PC连这个适配器。再接PLC啊。。难道我上次记错了??我记得是这样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其余的OK,这个不对。也许是我的连接方式有问题。

网友A:
国产的电缆都很容易连接的,你这原装的更应该好用了

网友B:
呵呵;原因很简单;
转出来的COM口还需要一条编程电缆去连接CIF01上,而不是直接连;

网友D:
欧姆龙的232接口定义不是标准的,必须有一个另外的电缆或转换头。
比如Z版4楼提供的,9脚是信号地,你买的USB-232 5脚是信号地。
除了硬件要匹配,设置也要匹配,差一点都不行。
依本人经验,这款机器不要用自动搜索链接---成功率太低。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老师,谢谢您了。
受教了。
学生不胜感激。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老师了
受教了。
学生不胜感激

网友B:
除了USB转COM转换器外,你的CPM1-CIF01还需要一根XW2Z-200S-V的编程电缆才能通讯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老师。
您说的这个型号电缆我也去查下。
太感谢您了。学生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