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2):
东能EPS-TA的伺服驱动器,怎么样人为让他报警 我想检测它有没有报警输出

网友A:
提桶水往上一倒,要么卡住过载,要么拔掉编码器线,检测没有也会报警。

网友B:
把编码器拔掉

网友C:
编码器线拔掉就会报警,动力线拔掉用手转动轴也是会报警。

网友D:
U,V,W接任意两相,给驱动器发信号让电机转就会有报警。

网友E:
拔插头啊!

网友F:
办法有很多种,最简单的3种就是拔出编码器电缆,其次让电机缺相,还有一种就是降低输入电压。

网友G:
俺喜欢拔掉编码器验证:不会损坏东西

网友H:
谢谢大师们的独到见解,学习了

网友I:
编码器线拔掉,第一时间就报警了。

网友J:
这个控制器有什么功能都不知道。其实,如果有“外部故障”的控制字,用一个开关量端子去激活,就可以报故障了。

网友K:
你是想测试哪方面的报警啊,难道就为了测试开关的痛断吗

网友I:
回复 网友K:
估计就是为了测试驱动器给出去的那个正常信号。

网友L:
编码器线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