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2):
 就是设备在运行的过程中,用屏显示其设备的工作绩效(如1秒钟显示多少个产品,窗口随产量的变化而变化),

 如果显示其中一个执行机构的效率又怎么做,(测试上升沿和下降之间需要的时间这么测)

上面是我测试的方法D2为显示用,
总觉得这样测得结果不怎么准确!

网友A:
一边计时,一边计件,每个扫描周期做除法就是平均效率,用单位时间差的件数去做除法就是这个扫描周期的效率,但是要注意千万不要让某个数去除以0,或者0被除。很多PLC上都出现过时间长了数据溢出异常的情况。

网友B:
直接做2个相差一秒计数的数据,利用1S差值减算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