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510 18.5KW,

楼主(2016-10-12):
 一台ABB ACS510 18.5KW的变频器上电无显示,检测发现3844,V10,V54,V6,V31损坏,驱动部分35V56UF小电容失容,开关管K2225没有坏,将损坏器件和小电容更换,然后上电,有显示,一会儿显示“18"故障,想先屏蔽此故障,但又报"21"故障,以为是主板坏,将此主板装到好的变频器上都正常,显然还是电源驱动板有故障,一查发现开关电源各输出电压比正常高了一倍,又检测不出还有那个元件不好,现在维修没了头绪,不知有哪位高手知道,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我虽不是修变频器的,但我可以为你提点建议,如果你手头有好的变频器,可以试着用每块板来代换,用排除法找出故障板,仅为个人理解,不喜勿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虽不是修变频器的,但我可以为你提点建议,如果你手头有好的变频器,可以试着用每块板来代换,用排除法找出故障板,仅为个人理解,不喜勿喷
替换法本来就是确定故障源的一种有效办法,但是很多没有同型号器件就麻烦了

网友C:
查基准,取样电路,电容。

网友D:
同意三楼说的

网友E:
    检查电源电路的基准、取样、比较电路中的元器件,特别是电容器变质的非常多,建议用代换法检查。实在不行直接更换电源模块。个人建议,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