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2):
原来改过,好久忘记了,用MR  Configurator2改的,今天一直搞搞不出来

网友A:
安装好三菱伺服调试软件后,可以到开始菜单中找到这个更改模式的启动项,启动好后,用USB电缆连上伺服驱动器后就可以更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好三菱伺服调试软件后,可以到开始菜单中找到这个更改模式的启动项,启动好后,用USB电缆连上伺服驱动器后就可以更改了

在哪个菜单,谢谢,菜单我都有看还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