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电机铭牌提问

楼主(2016-10-12):
不是很了解伺服电机的铭牌参数,想问下上图中的参数是什么意思。按P1=根号3*UI*功率因数,得出的功率和标识的p0差很多啊.但是当p1*125/50的时候,数值就很接近了,想请教下,这里的125hz是什么意思?另外,ph.3是三相电的意思吧?

网友A:
路过,可以百度下试试

网友B:
ph.3是三相电220VAC,频率125HZ时伺服电机额定电流10.7A

网友C:
125Hz是额定运行频率,但是伺服电机一般低于额定频率甚至部分时间超过额定频率运行,至于功率计算你就按照常规三相电机即可,但是前面断路器电流必须按照驱动器配用

网友C:
还有就是伺服电机本身跟驱动器配套,一般很多伺服电机实际工作电压只有135V或者其余电压值,有的铭牌只是标明使用电压等级罢了,实际驱动器不会输出如此高电压

网友D:
电机上能数应当关心的是转速及扭矩;
至于电压等则是配套的驱动器的事,可以不必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