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2):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Internet---路由器---交换机-----电脑------

网线进路由器WLAN口---然后从路由器的LAN口拉了1根网线去交换机,从交换机分了2根线去台式机,
当交换机1根线连1台 台式机的时候,台式机是可以上网的,但是要是同时连2台 台式机的时候,也只能用一台,另外一台受了限制

大家不用考虑网线有没有问题,我要是只用1根网线,拉倒那台不能用的电脑的时候,也是可以上网的

问题就是交换机出来的2根网线,不能同时2台电脑上网

不能上网的那台电脑,手动输入IP地址,只有发送数据,接受数据不动,手动PING  IP地址,也是可以的

求教

网友A:
从现象来看是一台没被自动分配IP,可尝试从路由器上设置静态IP绑定相应电脑的MAC地址,然后那台电脑上设定为固定 IP。。说到这里。。如果最开始有一台电脑的本地连接 IPV4里面的IP地址不是选的自动获取,那肯定分配不到IP上不了网。

网友B:
你确定交换机连的是路由器?不会是猫吧?

网友C:
最好上图看看

网友D:
正常可以用,我单位就这样接用了六台电脑,如连不上网看看线路

网友E:
看看路由器设置有没有限制IP段或者数量
看看电脑的IP是不是自动获取还是手动设置的!

网友F:
应该是没设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