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2):
背景故事: 电厂里面的蒸汽出口电动调节执行器。由于阀门震动比较厉害(电路板容易发热坏),把电路板引到了离阀门4-5米的地方,电机线和电位器线都加长接的。里面电位器反映到液晶屏幕的数据上下波动+—5%(电位器不动的情况下)。

现已做了以下工作:      1~现场模式下仍波动,故不存在外部过来的4-20信号波动干扰
                       2~电路板已更换新的,故跟电路板无关
         3~ 加长线用的屏蔽线,并用单股线做过实验,周围无任何电流干扰的情况下,仍无果
                      4~加长线每增加1M,信号波动1%(并不是很精确,大约)
                       5~ 用万用表测量电阻无任何波动,

总结: 加长的线电阻几乎为0,电位器电阻为1000欧。  个人认为和加长线的电阻无关系,又确保了周围无电流干扰。实在想不通为何线加长后会有这么大影响。                 故借论坛的工友们来给讨论下

网友A:
把反馈板留在执行器内试试

网友B:
那只能尽可能减少电位器距离了

楼主:
人呢,等了好几天了 。。。咋都看看不说话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路板已都更换新的,电位器已更换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的,可为什么线长了就不好用么。

网友C:
屏蔽线是一头接地还是两头接地?

网友D:
有条件,想弄明白,是不是该上示波器啊。

网友E:
加点钱做成数字信号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一头接地,和两边都接地 都试过了。  线短了 倒是能用, 就是想明白为什么线长了波动这么厉害。到底哪里来的干扰。搞明白了,也算这个活没白干,学点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D:
对, 可以整好, 但就是想弄明白出现这个现象的原因, 好学点新的知识, 好久没灌输新的血液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估计可以的, 但想整明白为什么干扰这么厉害, 想不明白啊。 大专学历,理论知识有限,希望有懂的多给指导一下,也算是学到了东西

网友C:
回复 楼主:
电位器这一头,你是用盒子装的,还是裸露在外

网友F:
这个显示有偏差是基本存在的,也遇到过,除了连接线用好的线减少偏差外暂时没想到更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