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2):
老板抓得紧,只好将就搞一套,两台气泵,外加两个桶,三个气动电磁阀。两个CKC水位控制器,两个CKC时间继电器。三个选折开关,一个控制日光灯,一个自动手动选折,一个药品浓度选折,要求空桶时,一吃补加八桶药,在加水加气搅拌。上液位停机,大桶用到某一位置补加三桶。由于时间继电器只有60秒,气泵抽八桶不够时间,修改时间继电器内部电路参数。与调节开关相连的电阻(标号R7撤出,换上3兆欧电阻)一兆欧等于一分钟定时。达到老板目标。

网友A:
简单实用是最好的!

网友B:
对时间继电器进行改造,是坑爹的一种做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板抓得紧,只好将就搞一套,两台气泵,外加两个桶,三个气动电磁阀。两个CKC水位控制器,两个CKC时间继电器。三个选折开关,一个控制日光灯,一个自动手动选折,一个药品浓度选折,要求空桶时,一吃补加八桶药,在加水加气搅拌。上液位停机,大桶用到某一位置补加三桶。由于时间继电器只有60秒,气泵抽八桶不够时间,修改时间继电器内部电路参数。与调节开关相连的电阻(标号R7撤出,换上3兆欧电阻)一兆欧等于一分钟定时。达到老板目标。
时间继电器不值几个钱吧,0秒~999小时的时间继电器很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对时间继电器进行改造,是坑爹的一种做法
对任何有铭牌的设备进行内部改造都是坑爹的做法,十一的时候就被坑了,一台旧设备减速机标牌41.7速比,按照此铭牌选择另一台减速机后发现用新减速机的设备运行速度慢,后经过转速表实际测量后发现旧减速机实际速比为23.5,没办法我的同事又驱车400多公里到山东博山去换了减速机内部齿轮。

网友E:
时间继电器都改造,楼主是个牛人

网友F:
这种做法为日后维修造成麻烦不可取,临时应急用还可以。

网友G:
时间继电器几十块的满大街都是,且可调,你这样一改,接手维修的按铭牌的购配件又要被坑了
你这套路有点深啊

网友H:
楼上说的都没错,改不是问题,作为工程师你要为后面的维护保养考虑好。哪天你走了不是谁都救不了这设备了。。

网友I:
换个时间继电器要不了多少钱的吧?不建议改时间继电器吧!

网友J:
聪明就是这样炼成的

网友K:
楼主能想到改时间继电器也是一种方法啊!

网友L:
就是。。。,我以前公司有个在线称重仪 就被动手脚了,结果天真以为 按铭牌买就会没事。结果背了一个大锅。实际上应该买新上市的换代产品就行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F:
这种做法为日后维修造成麻烦不可取,临时应急用还可以。
日后维修必须要找设计者,别人整不了,按照型号买继电器不可以用,呵呵
设计者又可以赚钱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对时间继电器进行改造,是坑爹的一种做法
对任何有铭牌的设备进行内部改造都是坑爹的做法,十一的时候就被坑了,一台旧设备减速机标牌41.7速比,按照此铭牌选择另一台减速机后发现用新减速机的设备运行速度慢,后经过转速表实际测量后发现旧减速机实际速比为23.5,没办法我的同事又驱车400多公里到山东博山去换了减速机内部齿轮。
改了后铭牌不改真是劳民伤财啊

网友O:
时间继电器都改造,楼主真是个牛人啊!!!!!!!!!!!!

网友F:
回复 网友M:
这就是无良的设计者和制造厂家了。

网友P:
回复 网友M:
那直接用个PLC+设置密码,就只能找设计者了。简洁实用才是王道,其实…时间更长的继电器大把

网友Q:
回复 网友I:
人才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