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2):
求三菱PLC用Z相回零程式,带反

网友A:
什么PLC都没说,怎么来程序
如果是小型FX3系列的,用一条指令DSZR就可以了。

楼主:
2N,用Z相,且在任意位置回零,

网友A:
2N是老产品,输出脉冲频率低,不支持定位指令,只有脉冲指令。

网友B:
不支持定位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