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3):
公司自己做了一个送料机构,在机构上安装了一个编码器用来控制送料的长度精度。编码器A B相分别连接三菱PLC高速计数器C251的 X0 X1端。计数时发现发现计数器加一会后又减一会,比如机器转动计数器到60后开始减到35后又开始加到100后又减到80。不知哪位高手知道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你确认你的编码器是好的?
严重怀疑

网友B:
要么编码器有问题,要么线路有问题。

网友C:
看看说明书,应该是计数器类型设置不对。

网友D:
先确定编码器是一个方向转~用手转编码器看看问题还有吗
还有检查设置
如果看的是程序处理后的,再检查程序

网友E:
单独用编码器和PLC测试一下程序逻辑,看看对不对。

网友F:
编码器估计坏掉了

楼主:
这款编码器转一圈是2500线的,我简单做了一个装置伺服电机直接连接编码器,把机器上的PLC拆下来连接到伺服电机上,伺服电机设置转一圈2500脉冲,电机转一圈编码器反馈到PLC的C251计数器也是2500个脉冲,搞不懂有点头大。

网友G:
排除下是否有干扰;

网友H:
用的是什么指令

楼主:
M8000  C251 k0
DMOV C251 D200

网友I:
真不好判断啊,如果监控程序没问题建议查一下线路是否出现干扰

网友J:
7楼是说试验时正确吗,那可能是如以上所说,为干扰或连接问题。

网友B:
看你试验编码看来没问题,检查线路吧。编码器的线路是必须要双绞带屏蔽的。实在没有也可以拿超五类带屏蔽的网线来用,双绞对好就行。

网友K:
回复 楼主:
从机器上拆下来就正常,应该是干扰的问题比较大,而且要看一下线路及接线情况。

网友A:
拆下来正常不一定意味着编码器正常!!
我在维修一台机械手,编码器拆下检测正常但是装上去异常,换新问题解决。解剖该编码器发现有轴向窜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款编码器转一圈是2500线的,我简单做了一个装置伺服电机直接连接编码器,把机器上的PLC拆下来连接到伺服电机上,伺服电机设置转一圈2500脉冲,电机转一圈编码器反馈到PLC的C251计数器也是2500个脉冲,搞不懂有点头大。
就在设备上试,因为换地方,很多都变了
在设备上,让编码器轴可以自由转动,用手让编码器轴一个方向转,看结果,最好直接看计数器里的结果。
再问句,使用的是相位差方式吧,这样干扰的可能基本排除。

楼主:
机器里干扰源不好找,编码器自带的屏蔽线不够长淘宝上买了一根屏蔽线连接在一起,二根线加起来只有3米长应该不长吧。还有机器旁有很多电焊在工作,不知电焊对编码器有没有影响。

网友D:
"发现计数器加一会后又减一会,比如机器转动计数器到60后开始减到35后又开始加到100后又减到80。"
这是关键,还没遇到干扰能将数据只加不减或只减不加。

网友L:
楼主现场安装离plc有多远?

楼主:
距离大约30米吧

网友M:
应该是干扰造成的

网友N:
线路上有干扰

楼主:
问题是编码器在正转是高速计数器是加数的,有干扰应该是不会计数吧,可又怎么会减计数呢?

网友O:
编码器有问题或者程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