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3):
请问下各位大侠3U加了一个485BD能与变频器通讯,同时与另一PLC做并联吗?因为想在一台设备上用两个PLC,并做数据交换

网友A:
485 可以,设不一样的站号,轮询

网友B:
同一种通信协议可以!比如MODBUS RTU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变频器是用三菱的,IDVR指令,专用协议,但PLC并联的话波特率之类的不一样,请问应该怎样做设定?

网友A:
回复 楼主:
波特率不能设一样吗?这个倒没有玩过

网友C:
还是再加一个通讯模块好点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明白了,谢谢,看来一个接口对应一种通讯协议

网友E:
RS485网络完全可以组成由多台PLC+多台变频器的现场通讯系统,所有的通讯端口必须设置一样的通讯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请问你说的这种方式就是常能听到的总线概念吗?

网友F:
呵呵;再加一个485-ADP扩展吧;

网友G(2016-11-13):
新手过来围观下

网友H:
可以位如楼上所说用分时轮询、与变频器通讯时有变频器通讯协义;与PLC交换数据时自定义协义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