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力矩传感器

楼主(2016-10-13):
本人手头上有一个项目,需要一个法兰式力传感器,国外的太贵,想用国产的,有在线用过的,推荐一款给我,谢谢!

网友A:
首先需要提供使用的条件:使用多少扭矩范围?使用的转速多高?使用的测试对象扭矩波动情况、要求传感器的输出信号?等等。
国产的由很多,我们用过的北京就有三、四家。
国产的优点:
1.价格便宜,这是必然。
2.配置比较齐全,需要什么信号,处理模块也给配上了。
3.货期短售后比进口要方便。
缺点:
1.精度与国外比要差一个数量级;
2.转速方面,国产一般到8000rpm,进口的传感器一般能到15000rpm
3.信号稳定性,国产的传感器容易被干扰
使用方面:耐久性方面我觉得差的不多,国产和进口都有出现损坏的现象。

网友B:
四川绵阳有一家力矩传感器,价格还可以吧,精度也还行,厂家具体什么名字我忘了  在机动车底盘测功机上用过那东西

网友C:
应说清楚,干什么用?多大力,输出什么信号。

网友D:
国产的,比较成熟的都是扭矩轴,扭矩法兰,好像不好找。而且扭矩法兰用起来事多。差一点都不行。

楼主:
谢谢各位,传感器已经买了,安徽出的,买个回来试试看

网友D:
回复 楼主:
已经买了?拍个片子上来晒晒?当然,为避嫌广告,可以来个样子看看,不用公开制造商。顺便说说他的指标。比如供电电源;正负满量程的频率,灵敏度等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已经买了?拍个片子上来晒晒?当然,为避嫌广告,可以来个样子看看,不用公开制造商。顺便说说他的指标。比如供电电源;正负满量程的频率,灵敏度等等。
对的,这样也可以给大家一个选型参考

网友F:
三承恒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