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3):
现有一个传感器,由线圈和永磁磁芯组成,如下图:

一般常理来说,磁芯移动会产生一个电动势。但是现在的问题是:磁芯不动,而是由齿圈在动,齿圈在在100Hz转速下这样也能产生一个1.1V左右的电压。有人问我,磁芯在不动的时候,哪里来的电动势?请高人解释一下。

网友A:
齿圈是什么?如果是线圈,则运动是相对的,只要二者产生相对运动,不管谁动,都会产生感生电动势。

楼主:
齿圈是低碳钢,就说是普通的铁。

网友B:
磁力线在旋转齿圈运动时磁阻在变化磁通量就有变化线圈因此线圈感应出电压。

网友C:
旋转齿圈动作时也能切割磁力线

网友D:
我的理解
1)条形(或圆柱形)永磁磁芯上有一个线圈绕组,永磁磁芯的“两端”分别是N、S极。
2)旋转齿圈为软磁材料,齿圈靠近永磁磁芯的一端。
3)静态时磁力线通过磁芯内部、外部的空气以及静止不动的“齿圈”,形成闭合的磁回路。
4)空气的磁阻与软磁材料的磁阻相差非常之大。旋转齿圈“齿”与“凹”分别对应永磁磁芯时,其磁阻不相同。即“旋转齿圈”旋转时将改变永磁磁芯内部磁力线的数量(磁通量的大小),其上面绕的线圈就会感应出交流电压!!
5)永磁磁芯与齿圈的移动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主要要看参照物是什么。
因此,旋转磁圈不转动(不发生位移)时,线圈是没有感应电压的。

网友E:
如果是永磁旋转会产生电压。

网友F:
   我具体说不上来,术语也记不清了;应当是由于磁通(不知是否为该名词)的变化,如3楼、5楼所说。
   或者可试验(想象),没有齿槽的铁盘转动,能否感应出电压;或者,假设一个铁条,反复接近、离开顶楼所示磁芯端部,是否会感应出电压。

网友G:
应该如3楼所说

网友H:
只要是导体切割磁力线,就会产生电流。铁圈在磁铁上运动也是切割磁力线,就会产生电流,如果回路有阻抗,就有电动势

网友I:
楼上的几位老师说的很好!赞一个!

网友J:
回复 网友B:
这个很接近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