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3):
ABB变频器ACS550,110KW,此台变频器只要一运转,厂内的变压器就嗡嗡响,测量变频器的电流正常,也没有什么报警,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变频器电源输入增加一个电源滤波器试试

网友B:
316的变压器吗? 油冷的还是风冷

网友C:
变频器是新装的吗?变压器的电流是多少?容量是不是不够?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电源输入增加一个电源滤波器试试
是不是干扰信号

网友E:
变频器接地试一试。

网友F:
这个是谐波问题吗??

网友G:
可能的原因:

1、负载偏重,变压器在重载时,运行噪音自然会增大。

2、变频器产生的谐波,当谐波较高时,变压器应会有较高的噪音,对此可在变频前加装一输入电抗器。

网友H:
谐波可能性大一些。

楼主:
1000KVA的变压器,以前运转正常,正常运行两年多了,电流130A

网友I:
谐波干扰很正常,我这也这样

网友J:
开变频器的时候,能不能同时开别的用电设备,特别是照明类的耗电器件,是不是可以消除这种变压器的噪声呢?如果是,那就是变频器的谐波反作用电网所致。变频器与变压器二次侧之间,加进线电抗器可以解决此类问题。不过,话说回来了,一个1000kVA的电源变压器,接一个100kW的变频器,10:1了,按理说不至于呀?变压器的二次侧短路比,足以吸收100kW的谐波电流了。还是要在关注一下。看看到底是为什么?

楼主:
其他变频器都正常运行,只有这台变频器出现这个情况,因为控制与变压器室相邻,只要一开这台设备,变压器就特别响

网友K:
1楼、7楼、11楼的意见,应可作参考;以前没有该现象,是否与变频器的性能或参数有关。

网友L:
7楼说的很好!赞一个!

网友M:
可能是谐波,加电抗器看看效果

网友N:
其它负载先不接,只开这一台变频器的话试下;还是如此就不是变压器容量的问题了;

网友O:
可修改变频器的载波频率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