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光耦的型号是什么

楼主(2016-10-13):
请问这个光耦是什么型号的,我在网上买了两种D217和HCPL-0217,可都是白色的,装上去两种都不能用。现在分不清型号没法下手买啊,三菱PLC输入端子的光耦!!求指点,谢谢!!!!!

网友A:
丝印反查询下 再不行就买二手的拆

网友B:
有好的比较一下,可能是两个光耦合在一起。用单个的试一下。

网友C:
对照电路板上的引脚看看是不是这个,希望能帮上你。

网友D:
哪种三菱?应是X0/X1上的高速点,我看了几种板上是TLP112A,5脚的。很多原理相似的,改下脚位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我查下

楼主:
FX3U-48MT/ES-A 这个PLC就是X0上面的光耦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丝印查不到

网友D:
今天我刚好修个3U,是Y1不行,开始也以为这个0217,拆下检查没坏,是前端有故障。看了下走线,用PS9817A去代换吧,注意IC的6,7脚要连起来。这种光耦可代的一大把,不是非要原型号。这种脚位的罕有,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