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编码器坏了!!!

楼主(2016-10-13):
这种编码器谁见过,哪有卖的或可以替代的。

网友A:
先联系一下你设备的供应商或维修商;

楼主:
设备是芬兰的

网友B:
倍加福品牌,在上海有公司。
最高5000 PPR
10-30V; 短路保护; 推挽输出

网友C:
哇,楼上都有回复了,或者在某宝试试

网友D:
1、是否真的是编码器损坏?
2、就算更换上新的编码器,某些设备也需要重新调节系统参数和零点校准的操作。
做维修的电气工程师(简称:电工)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C:
还真贵呀。

网友D:
真的是十万火急的话,叫你们公司的采购员带着现金在本地满大街寻找工控配件销售店一个一个问吧。

网友F:
改个国产的代替

网友G:
有的编码器标零麻烦着呢

网友H(2016-11-13):
可以新改国产用用就急

网友I:
德国进口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