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3):
s7-1200软件在使用位编辑时把向右和向上的剪头删除了怎样恢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s7-1200软件在使用位编辑时把向右和向上的剪头删除了怎样恢复。

在基本指令中打开常规文件夹,选中要添加的指令后鼠标右击选择复制。

在收藏夹中鼠标右击选择粘贴,这样你可以将任何指令显示在你的收藏栏中了。

网友B:
试一试这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试一试这个

阿哥,人家问S7-1200的博图,你贴个Step7 Microwin Smart干什么?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了!

网友C:
常开常闭触点设置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老大厉害啊,什么都是那么的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