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小问题

楼主(2016-10-13):
我们厂有台上冲的折弯机。数控系统上面有把钥匙丢了,(西门子的系统)哪位知道在哪可以买到,价格多少

网友A:
去淘宝试试,得输入型号

网友B:
不一定能够买到仿制原装系统的钥匙吧,还是建议更换电子钥匙锁。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会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把钥匙售后要我1000多

网友C:
直接换个锁。

网友D:
拆开看看是开关信号还是其他信号,这些一般都是开关信号,自己买整套更换不超过50块钱。

网友E:
可不可以拆开看看内部结构?
有些钥匙可以进行文件和参数保护。

网友F:
楼主上个图啊。编码锁。

网友G:
要更换的话,需知道其作用和连接情况。

网友H:
也可以不用钥匙输入系统各个等级密码进行操作。

网友I:
什么系统也不要上锁,上锁其实是自己给自己找事,钥匙丢了咋办?密码忘了咋办?还不如给设备加机械锁,这个最好办了,不行就撬锁了。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这个锁可不可以直接把几根线短接用

楼主:
回复 网友H:
需要怎么输入

网友J:
这种信号一般是一个开关量,你可以直接换个锁。。。当然你要是可以忽略安全问你的话,短接也可以。。。不过不推荐。

网友K:
是不是程序锁呀

网友H:
回复 楼主:
你的这个系统应该是西门子810D/840D系统,进入系统画面,在屏幕右边垂直按键上有一个要求输入密码的按键,按后屏幕会提示要求输入密码,输入SUNRISE即可,这是最高级系统密码,你可以试试。

网友L:
还是换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