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箱变的小问题

楼主(2016-10-13):
各位师傅有注意过箱变通风孔上的筛网吗?
密度是多少才能达到相应的防尘、防小蚊虫等要求呢?
想知道是否有相关的规范条文?

网友A:
防护等级不宜低于《外壳防护等级分类》(GB4208-84)的IP3X级。直接与室外露天相通的通风孔还应采取防止雨、雪飘入的措施。

网友B:
你是用在户外还是室内?

网友C:
1楼给出了标准,不错。
如果能够找到相似的应用,或者亦可作参考。

网友D:
防小蚊虫似乎没有必要,不少箱变就是百叶窗,缝隙挺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室外的箱变,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可能你没有注意看过,百叶窗后面就是筛网,

网友B:
这种一般是做成百叶透气+内部防尘网

网友E:
普通防护等级IP23即可